ga-ma770t-ud3主板开机跑1D

楼主(2016-11-15):
我的一块主板开机跑1D,定在开机画面不动,画面有也现TAB   DEL  F9   F12   END  可我的键盘按任何件都没有反应,有没有高手出来帮助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先把BIOS放电看看。

网友:
先去外设,不插硬盘。。。,还是一样我建议搞南桥,这个南桥芯片虚焊的很多

网友:
卡logo  看看usb  感觉usb导致的卡logo

网友:
拆外设,刷BIOS,等等

网友:
外设全部拆了,还是一样,按键盘全无反应

网友:
外设 BIOS吧。要不就是桥

网友:
没找到问题,用户崔得紧拿走了,我的钞票就这样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