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提示风扇错误

楼主(2016-11-15):
今天一同行拿了个THINKPAD X201I说是他给客户换了新风扇,还提示FAN ERROR,我当时一看,确实是,因为卖风扇的基本都是代工的,所以怀疑 同行弄了个代工的上去,所以不行,因此就报价70元。弄个原装回来装上去,客户用了两天又来了。开机一看,还是FAN ERROR,风扇都不转。第一次来时风扇转,但还是提示错误,这次来干脆直接不转了,不死心,又重新换了个风扇,还是没变化。所以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了,打开图纸,参考的是X201的,发现风扇的供电是VCC5B,通过保险到Q54,查Q54不导通,看见有个F8保险,一测一边有5V,一边有3。3V,按道理应该可能使风扇转啊,不管了,直接换,换了之后OK
V

网友:
这个保险多  有时候爱坏

网友A:
你这说的是保险有问题么

网友:
是换这个保险吗F8?

网友:
是的,控制5V的

网友:
打水   打水

网友B:
是应该5V进,5V出 吗 ,所以换的保险吗

网友C:
有电压还不转呀?

网友:
这款本子已经遇到了几台了 都是保险坏

网友D:
保险坏了导致Q54不导通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坏了导致Q54不导通是把

是的没完全坏,还可以输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压还不转呀?

保险另外一边有3。3v输出。但风扇是彻底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应该5V进,5V出 吗 ,所以换的保险吗

正常应该是5V进,5V出。但只输出3。3V。按道理3。3v风扇是可以转的啊,但就是不转。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是保险有问题么

是的,F8这个。

网友:
3.3V不能导通Q54的

网友:
原来改风扇长转时,闲5V声音太大,都是用3。3v改的,为啥这个不能导通Q54啊。麻烦讲解下。谢谢

网友E(2020-06-28):
这个F8的保险可以短接吗

网友E:
另外这个保险在哪里?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