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无桥供电VRMPG维修

楼主(2016-11-15):
如图: 一批昂达A75/A55的板子,大部分不开机的,很多烧VCCNB这组上MOS管和坏从电源IC,型号是6281S8的,也大部分小问题的,查信号的比较少,有得更换八角电压IC直接OK,有的最多拆掉内存EN的MOS直接OK,其中有一片虽然也不是难修的,但现在在这个地方的板子能修到这种故障也属不易了,还是发个帖纪念下,哈哈哈   直接进入主题:通电后打了VCCSB-1.1VSB正常,内存1.5V正常,VDD2.5正常,到这里习惯性AMD平台直接就打PCI-E的时钟和复位脚了(个人习惯。。。)结果没时钟,继续量了下桥主供电无1V供电,IC型号是什么忘了,一脚和五角VCC和BOOT都正常,EN脚是第七脚,为0V不正常,跑线,一般都是接旁边小芝麻MOS管,如图:前级芝麻官G管没起来电平,不能拉低D极与后极MOS管G极电平,继续跑线到一个大P沟道MOS管,由358控制,358第一脚无输出,查同相输入端三脚 也无输入,继续跑线,由3VSB分压而来,但两个电阻阻值且3VSB正常还是无输入,继续跑线又到下边一个小MOS管D极,好吧,到这里总算是懂了这个昂达AMD的VRMPG电路设计了。。。。。因为之前修华硕多点,现在修的牌子比较杂,昂达这种牌子之前修都没修过,又没图。。。还得追求每天的维修量,,,,蛋疼。。。本着不抱怨,老板给钱,员工做事的态度(不过讲句实话,现在这老板真心不错)继续又从此小芝麻管G极跑线到cpu供电主控IC附近又一个小MOS管D极,终于,这个地方结束了。。。。看图写作 !(修板修多了都知道图中的意义了。。。)留个纪念吧,也许之后还会修到昂达类似设计,到时候忘了再翻出来看看。哈哈哈哈,各位看官,有分的给分,没分的。。。额,不会扣分的免费加加加!1!!!

网友:
楼主跑线挺有经验的

网友A:
修的多了自然而然跑线技能高超.分析到位.

网友:
现在修杂牌板多了不积累点跑线经验真的都修不出来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多了自然而然跑线技能高超.分析到位.

其实我之前两年刚开始修板的时候那时候几个论坛都还没什么点图和维修图纸,全靠跑线和问老干部……所以养成了一些习惯了

网友:
补充一下,好像版主说之前有人发过类似故障还是什么,但我刚刚找了没找到诶。。。。真没找到,要是有的话我也喜欢修通病,哇哈哈哈

网友B:
跑线好厉害 心中有图 自然无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好厉害 心中有图 自然无码

这个无码可以有,哈哈哈

网友C:
不错,批量的板子还是要泡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批量的板子还是要泡一下的

批量的板子修起来其实还是挺爽的,哈哈哈

网友D:
跑线的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哈哈,看来老司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跑线的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哈哈,看来老司机

要说真正多老的司机的话,肯定没有你老,哇哈哈哈。。。。修多了自然也慢慢知道了大致IC的工作条件和走线了

网友:
二线三线板子设计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说真正多老的司机的话,肯定没有你老,哇哈哈哈。。。。修多了自然也慢慢知道了大致IC的工作条件和走线 ...

恩,我也有同感,其实很多都是无图修。

网友:
没图纸就是要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