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Intel平台掉电后需手动触发

楼主(2016-11-15):
之前那片超微求助的还没得到回复,马上又来了。。。看来确实是技术欠缺啊。。。之前那个超微的有没有遇到的情况解决了的可以帮助下,谢谢,开机后一只报警,插内存也报警,一只响蜂鸣器。。。。进入正题:再求助技嘉INTEL平台 触发上电后可以测量各大主供电,BIOS片选也闪了一下波形,不过就掉点了。。。再之后就每次都必须手动才能上电了,不是那种自动重启的故障,技嘉自动重启的修到过VRMPG,VTTPG,CPURST,CPUPWROK等等。。。。但这里这个故障还第一次遇到,也许是技嘉之前修的少吧,所以来求助下,华硕一般查温控会好,但技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如此故障?电压检测应该不会是吧?技嘉电压检测出故障不是应该瞬间保护且之后就不能再次触发那种故障么?特来论坛求助坛友,谢谢@@@!

网友:
你上面都说了 条件 以前会重启的 都遇到过 现在这个要再次手动触发的 可能会比较棘手  我的建议是查开机电路 待机这边的条件应该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不装U会自动重启证明确电压    上U后需要再次触发很可能是过流保护或者CPU供电带不动

网友A:
新板子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板子先刷BIOS试试.

这个故障应该不用刷BIOS吧,刚刚看到了主板板块有个同类型故障的,应该是查RSMRST信号,待会儿看看是不是这个信号引起的

网友:
技嘉的H61以上的主板检测电压都是通病

网友:
感觉好复杂

网友:
受教了 大神

网友:
技嘉的两个BIOS芯片对调下位置试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