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471 艰难维修进水机

楼主(2016-11-15):
机器型号:ACER EC-471 版号:DAZQSAMB6F1
芯片组:6系列PCH+N卡
故障:进水引发多种故障
维修心情:蓝瘦香菇
姓名:甘若岐
过程:
机子修完了,师傅看到我修完了,把板子交给我说,看看能不能修好,这个是进水机,大短。我一看这板子,发现有好几个进水部位,被师傅清理了,又拆了好几个上管的电容,拿起万用表,量上管对地阻值,蜂鸣响了,看来是短路。考虑到这广达没有隔离点,不好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烧机法,限流0.5A,开始烧,用手摸啊摸啊,咦?没发烫?不信。再上1A,摸啊摸啊,噢shi** 烫死了,赶紧拔掉电源。

找到发烫的电容并干掉后,阻值正常,然后试试上电,哦也,没短路,公共点有了,待机3V、5V有了,好,上电,以为修好了,万万没想到,按开关,电流指示灯跑到0.3A以上又掉了,好吧,又来新故障了,断电,看看师傅清理过得进水部位,发现CPU供电芯片的脚位腐蚀了。

处理完毕后,发现CPU供电芯片的37脚附近的小元器件不见了,根据板子的标记号,看图纸,发现这个元器件是10K电阻,一看板子上居然10K电阻不见了,好吧,师傅洗刷刷把电阻划飞了,找了10K电阻并装上,认真处理掉点的焊盘,OK。上电,真好,电流指示灯开始跑来跑去,断电,接屏,噢耶,亮了,但是。。没修好,怎么回事?亮了又掉电了,再开机开不起来了,唉,又来新故障了
按开关一瞬间,电流表的灯一闪,我一想,难道是短路了?不应该啊,断电,量公共点阻值,正常。上电,量公共点电压,发现19V电压开始跳变,再按开关就触发又掉电了,没办法了,先处理公共点电压异常问题,我先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是否损坏,为了保险,把供电芯片和上管全拆了,上电,公共点电压还是跳变,看来跟CPU供电没有关系,只有追查保护隔离电路。

来到了保护隔离电路,发现异常了,适配器输出电压不跳变,反而公共点电压跳变,决定修这个问题,小白可能看不懂形成公共点的过程,我先来发图并分析

这个过程不用说了,里面有解释

我以为PQ1 复合三级管损坏,拆掉后,公共点电压不再跳变,不过还是不触发,看来必须要装这个 ,找到广达代工的板子料板,拆下来并装上去,上电,哈哈,公共点不再跳了,可是,被打脸了,再按开关就掉电了,尼玛不会是公共点电压又跳变了?一量,F***,又跳变,杀错了PQ1复合三级管,继续。

看着看着,发现电池隔离管PQ31附近有腐蚀,难道这个有关系?上电量电压。

果然如此,这个PR28电阻开路了,找到33K电阻并装上去。

换完后,公共点不再跳变,多按几次开关,依然完美点亮,不再掉电

有个疑问请高手来问答:为何PR28开路就造成公共点跳变,楼主表示不理解

总结:处理进水前,最好拍照就好,免得洗刷刷就会元器件不见了。
楼主想说:求加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进水导致的损坏这么多元件,好艰辛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下,进水清理前先拍照,

网友:
楼主写得很祥细,通俗易懂。加分支持下!

网友:
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不愧是【迅维】出来的,加分了

网友:
这都修好了,,要是我我就给扔了

网友:
表示太复杂了看不懂,看了楼主2个帖子 ,  楼主实力派,下次有不懂得请教你

网友:
进水机破坏面大,影响深远,有的会到板层,修起来很麻烦,楼主英武

网友:
还是那名话,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好像很多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

网友:
故障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辛苦啦。看着很艰难的。不过锻炼了毅力恒心耐心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的人

网友:
进水机器,换好有图纸

网友:
思路不错,像这种进水的机器多观察主板,元器件腐蚀氧化断线,,,,

网友:
按理说这个电阻断路确实不应该造成电压跳变  感觉还有隐情

网友:
嘻嘻,  要师傅何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