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无4G信号 2 g 3 g 都正常

楼主(2016-11-15):
接了一台iPhone6 4G没有信号,只能上3G2G,有没有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4G信号的相关芯片是哪些?

网友A:
信号方面好像挺麻烦的,新手学习。期待大神们的指导。今天也遇到一台。但客户出差先用。

网友:
确定支持4g的呐

网友:
iPhone6支持4G,按电路图查一下4G的发射和接收的功放通路,看看天线开关有没有损坏

网友:
查4G接收和发射通道。是移动4G还是联通电信4G也不说,怎么帮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方面好像挺麻烦的,新手学习。期待大神们的指导。今天也遇到一台。但客户出差先用。

信号方面最好修啦。。搞假天线排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方面最好修啦。。搞假天线排查维修、

谢谢指导,新手没经验。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