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硬解id ,关屏后按home 键和电源键无法唤醒。

楼主(2016-11-16):
6s 硬解id ,关屏后按home 键和电源键无法唤醒,这情况不是每次发生,最长持续近1分钟屏幕才亮,然后一切正常。备注。指纹不匹配无法使用指纹解锁。有没有碰到相同问题的。。如何解决。

网友:
无法唤醒时静音键也失效,所有按键没用。

网友:
顶一下吧,没有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解ID  就是容易出各种问题   这种故障不好查的   只能从头查起了   不好使的时候  先查基本供电

网友:
手工问题,原件没装好。感觉是CPU没装好。你可以刷机试试看看报不报错。

网友:
先检查主板有没有缺件或者元件虚焊等情况,再检查供电。像你这种情况大多数是主板某相关元件不正常工作或是排线接口没接好。

网友:
CPU没装好。看来一次吧

网友:
没解除ID之前,按HOME键能亮吗

网友A:
不明白   手机硬解ID 有什么意思 ?换那么多东西   ,根本就用不住   还不如换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手机硬解ID 有什么意思 ?换那么多东西   ,根本就用不住   还不如换板子呢

板子指纹要一起换才有用的。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外围附件检测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