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开机没有声音

楼主(2016-11-16):
A1369开机没有声音 是怎么回事
没有声音

网友:
苹果笔记本吗。不好修呀

网友:
什么意思,是开机是没有声音?还是进了系统也没有声音?

网友:
使用有声音吗

网友:
进系统看有没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就把声音调到最大声 开机肯定有声音啊 苹果系统调到最大声

网友:
确定是驱动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問 得 這 麼 簡 單 , 你 不 是 做 維 修 的 吧 .

网友:
没有声音 排除软件后 查下声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