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无触摸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6):
iPhone 6p无触摸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 6p

  【故障现象】:无触摸

  【维修过程】:

  此机是同行发来的,拆下主板,看到黑触摸M1脚有飞线,如下图所示:

图1 iPhone 6p无触摸维修

  拆下黑触摸发现他只是在外围飞线,并未将断线位置接好。所以重新飞线,首先将M1脚相连的位置刮开,如下图所示:

图2 iPhone 6p无触摸维修

  然后接上线,涂好绿油,如下图所示:

图3 iPhone 6p无触摸维修
图4 iPhone 6p无触摸维修

  装机,故障修复!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飞线非常漂亮,,高手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手工不好真搞不定啊

网友:
上家可能是不敢在引脚处飞线

网友:
同行以为飞好了   其实没飞好   拆下芯片飞不就完了

网友:
没看懂,就是M1脚飞线啊。

网友:
快修店的大神就是厉害啊,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触摸门是吗。呵呵。。看到蛮多这样都是飞m1脚

网友:
上家已哭晕在厕所

网友:
手机一断线我就头大

网友:
看来还是手工,手工加细心和耐心。恭喜楼主

网友:
6P触摸失灵通病就飞这么短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