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自动进入DFU 模式

楼主(2016-11-16):
老版本的ipad2 待机时自动进入DFU模式 只能强制关机再开 越来越频繁 拆开机器 裸板接可调电源开机10次 能有2次亮屏 不亮的时候电流100毫安不动 请教各位大哥 这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网友A:
先刷个机看看  不行 我估计硬盘的机率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机看看  不行 我估计硬盘的机率大点

机器刷了 还是一样 而且刷机第一个进度条过去后重启的时候又跳到了DFU模式 你有遇到个类似的问题吗 我手里边现在有2块主板 另外一块是32G  我把硬盘换了 刷机报错40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刷了 还是一样 而且刷机第一个进度条过去后重启的时候又跳到了DFU模式 你有遇到个类似的问题吗 我手 ...

4014老系统是CPU上盖问题,新系统多说是硬盘问题,但是你的IPAD2  必定是老系统  排查一下CPU上盖或者中间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4老系统是CPU上盖问题,新系统多说是硬盘问题,但是你的IPAD2  必定是老系统  排查一下CPU上盖或者中 ...

好的 多谢指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