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NKPAD X230I不开机

楼主(2016-11-16):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X230I的笔记本,据客户反映是按开机键不开机,不触发。接可调电源看待机0.013,慢慢的掉到0.008.用万用表测试待机3.3V和5V,在接通可调瞬间有待机电压,几秒钟后就掉到0V。拔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显示,插上cmos电池就无法触发。测试各个电感均无短路现象!求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键盘坏了  不谢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 上的开机键坏了

网友A:
不插键盘,待机电流也会掉到000

网友A:
不上键盘,只要一上cmos就掉到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键盘,只要一上cmos就掉到000

你是插电上的bios电池?

网友:
多数是键盘坏了。   Thinkpad 插电后如果不按开机按钮几秒后待机会成0,公共点都是0 正常的。换个键盘或者划下键盘口能开就是键盘坏。

网友B:
能亮就进系统看看是不是全好的如果是全好的就定个键盘 还有一插上BIOS电池本来就不会自动上电了好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插键盘,待机电流也会掉到000

你可以先拆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后,在插上键盘,强制关机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待机开机瞬间有因为在配置EC程序,然后关闭待机,这个是正常的,,,,测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拆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后,在插上键盘,强制关机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好的,我明天试试。今天太忙了。

网友:
已经刷过了,是刷的4M的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亮就进系统看看是不是全好的如果是全好的就定个键盘 还有一插上BIOS电池本来就不会自动上电了好吗、

我的意思是不上CMOS电池自动上电。测3.3V和5V待机是有的,上了cmos电池之后就会在接通适配器的瞬间有3V和5V,大概3秒的时间就量不到待机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明天试试。今天太忙了。

带电插键盘小心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带电插键盘小心烧

我经常带电插拔 还真就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带电插拔 还真就没烧过

那继续吧,我错了

网友:
看RTCRST等是否正常吧。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的确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