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开机不显

楼主(2016-11-16):
按照主流流程打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能触发,测量各大供电,发现核显电压为0。测量NCP5901B驱动脚居然有12V的电压,肯定不对,从马云那买了这个芯片,换上去,核显供电还是没出来,示波器测驱动脚,没有波形,也就是没有驱动输出。4脚VCC供电12V正常,2脚PWM 电压为5V、3脚EN电压也是为5V,请问这两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板子,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A:
你所说得核 显    是集显还是CPU供电?

网友:
联想的板子确实要先刷个BIOS  没有CPU供电  我刷BIOS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得核 显    是集显还是CPU供电?

是集显供电

网友:
刷过BIOS,故障还是 一样。

网友A:
集显要跑马过后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要跑马过后才出的

好的 ,谢谢。

网友B:
芯片条件正常不出驱动波形,可能芯片不良吧,开启电压好像有点高,

网友C:
三脚开启只有2V  七脚输出0.85V  二脚5V

网友:
不要瞧不起三板斧,先刷个BIOS往往有惊喜!

网友:
芯片坏过了.上.下MOS管也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条件正常不出驱动波形,可能芯片不良吧,开启电压好像有点高,

换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脚开启只有2V  七脚输出0.85V  二脚5V

开启电压是从主供电芯片过来的,主供电芯片输出就是5V,我先换这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