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无送话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无送话故障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故障为无送话。主麦与副麦测试都无声。

  二、问题分析

  首先看有无明显外观缺陷。

  分析:由上面线路图可知,MIC1101第2脚第3脚接地,1脚连接R1108到U201(电源IC),4脚连接R1106通过C1120耦合至U201,实际拆掉MIC1101,量测2脚3脚对地二极体为0,1脚对地二极体为无穷大(R1108阻值为0欧姆),判定为U201开焊。

  三、解决过程

  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四、问题拓展

  荣耀3C的机子在实际维修过程中,无送话的不良率较高,遇见的故障也多样化,有时麦克送话音小,先拆掉麦克,测量下各脚二极体是否正常,都正常直接更换麦克本体。常遇见麦克2脚3脚对地PCB开路,焊盘掉PIN点的问题,所以要对症下药。

网友:
讲的十分透彻,表示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