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1、现象或问题描述

  不开机,开机电流118MA。

  2、问题分析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分析: 接上程控电源,按开机键看电流,电流定在118MA,装A壳加载无端口。测量开机供电,L202为1.5V(异常,正常为2.2V),L201为1.15V,C410为1.8V,C406为3.2V,X301为0.6V。

  3、解决过程

  更换U201故障排除。

  4、问题拓展

  遇到类似问题先看电流,60MA到120MA的话,加载看是否有端口,有端口的话报什么错;然后测量几路开机必备的电压。

网友:
楼主的图不清晰。另外几组电压是怎么知道的。楼主换的u201是什么。

网友:
手机开机的必备电压是哪几个啊?信号名称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