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不识SIM卡2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不识SIM卡2故障维修案例

  1、现象或问题描述

  卡2不读,卡1能读。

  2、问题分析

  首先更换A壳交叉验证是否OK,检查卡座有无明显外观缺陷。

  分析:外观完好,测量卡2各脚阻抗正常(说明通路正常),装卡测试电压,R1401,R1402电压为1.8V。R1403,R1404电压为0.8V,不正常,电压由U201供过来。

  3、解决过程

  更换U201,问题解决。

  4、问题拓展

  (1)不读卡的故障,先看卡座的外观是否良好,再测量两个卡座各脚的阻抗是否正常。如阻抗小或对地短路,就先排除与各脚相连的保护管,然后再看PMU。如无阻抗,就先测量PMU到卡座线路上的电阻(R1401,R1402),如电阻两端正常,就去看PMU。

  (2)阻抗正常,就测量电压,电压不正常考虑PMU。电压和阻抗都正常,更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