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充电异常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充电异常故障维修案例

  1、故障现象、问题描述

  充电异常。不能充电,没图标符号显示。

  2、问题分析

华为荣耀3C充电异常故障维修 图1

  首先更换A壳交叉验证,是否OK。

  分析:由图可知,测量充电器VCHG电压为5V,再测量Q903的S极有电压5V,而D极电压为3.8V,判定为Q903损坏。

  3、解决过程

  更换Q903故障排除。

  4、问题拓展

  (1)此场效应管为P沟道,也就是G极为低电平时,S极和D极就会导通,就可以充电。S极和D极的电压应该都为5V左右,否则会充电异常。

  (2)如果遇到有充电雷标,但充不进电或充电慢,在VBUS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测量Q901的G极2.8V、D极4.5V、S极2.3V。(Q901为N沟道场效应管,G极为高电压导通。)如电压不正常,换Q901可以解决问题。

华为荣耀3C充电异常故障维修 图2

  (3)充电原理

  手机接入USB,充电器电压VCHG(5V)经过NMOS开关(Q903)的S极,从D极出来进入六脚稳压管(Q302)4#,3#由PMU控制充电电流,再由1#、2#、5#、6#串联输出电压给电池充电;其中VCDT(输入到PMU)是VBUS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用于检测USB/AC充电器是否插入,CHR_LDO在PMU内部类似于一个稳压管,将电压锁定在2.8V,供稳压管使用。NMOS管主要防止VBUS直接通过三极管到芯片内部对芯片造成损坏,VDRV用于控制充电电流。充电电流由PMU检测和控制。

网友:
手机的充电过程不甚了解.受教了.

网友:
手机原理比笔记本简单点。就是手工要求高。零件和图纸少。

网友:
看着也是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