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6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主机按开机键5s后,屏幕无任何反应,不开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电池是否损坏。

  (2)主板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2、定位过程

  (1)将主机进行拆机后,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短接开机触点,程控电源屏幕无任何显示,此板为开机无电流,排除了壳件问题造成不开机。

  (2)目检主板外观无异常。

  (3)测量主板供电线路VBATT和VBAT_SYS的对地阻抗,发现VBAT_SYS已经对地短路,VBATT对地阻抗无异常,下表为VBAT_SYS部分器件测量的对地阻值。

华为荣耀6不开机维修 图1

  根据表格数据,对地阻值最小短路故障点最大,拆除C1108和C1126重新测量,短路排除,但此板还是不能正常开机,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发现漏电50mA,再运用压差法,确定VBAT_SYS漏电,下表为运用压差法对VBAT_SYS线路部分器件测量的数值。

华为荣耀6不开机维修 图2

  根据表格数据,电压最大为漏电可能性最大,C314连接了U301,判定U301损坏,将其更换后,漏电排除,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下图为PCB点测图。

华为荣耀6不开机维修 图3

华为荣耀6不开机维修 图4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01/C1126/C1108,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本案例是针对主板存在两种故障进行分析的,根本原因是器件失效造成手机不开机,通过运用电源对地短路法和压差法进行测量,找出故障点。

网友:
这么小的元件,看着眼都花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有借鉴意义,思路不同啊。赞一个

网友:
一条线路上的所有元器件电阻值最小的那个就可能是短路元器件吗?

网友:
压差法就是电压最大的那个原件儿吗?

网友:
学习维修思路,小白路过!

网友:
学习了一下,开扩一下思路

网友:
同一个点的电压为什么会不同呢?求解

网友(2017-07-08):
图纸上传啊,上来就是为了跟大家说你把手机修好了吗

网友A:
请为楼主,这个正常的电压是哪来的,自己以前保存的??

网友(2017-08-17):
早点看到就好了  上次也有一台这机器 最好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故障点找得准,高手

网友(2017-09-23):
这思路也是没谁了,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图纸那里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为楼主,这个正常的电压是哪来的,自己以前保存的??

这个 应该是荣耀6官方维修指导手册里面提供的参数吧。

网友:
修国产手机,这种最小阻值法与最高电压法真的是个新方法,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解一下压差法,这个恐怕得有参数对照吧

网友:
最小阻值发,压差法,具体是什么原理,小白有点不懂啊

网友(2017-10-27):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些资料很有学习参考的价值。

网友:
楼主好点 位图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一下,开扩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