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363CX台式机一长一短不过内存报警维修

楼主(2016-11-16):
惠普CQ3363CX台式机一长一短不过内存报警维修,老手勿喷!

维修过程:检查内存工作条件VDD=1.5V正常,VTT=0.75V正常,时钟正常,VDDSPD=0V不正常(正常3.3V)

解决方法:飞线解决,ATX电源橙色线(3.3V)直接与内存SPD供电脚相连,故障消除。

网友:
内存,,SPD供电断路

网友A:
这种捡钱的故障,我都不像发了,太*脏话* 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捡钱的故障,我都不像发了,太*脏话* 多了

新手呵呵!

网友:
SPD断线了吧

网友:
这贴子的唯 一看点  也就是飞线的走向还能看看了

网友:
这个飞线  摆放还是可以的 比较美观  呵呵

网友B:
飞线的,飞的再好看,也不如补原线的好看。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这布线太美  加分

网友:
这叫艺术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的,飞的再好看,也不如补原线的好看。

我估计楼主要么没找到短线点要么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