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H-111T不定时充不进电,有修到过的吗

楼主(2016-11-16):
SONY VPCEH-111T不定时充不进电,有修到过的吗,因为不定时,所以无法实际监测。有过维修经验的分享一下
维修经验

网友:
真没有 碰到过这种的

网友:
我是第一次厅说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具体正常能充电多持续不?

网友:
只能出问题的时候实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有时能有时不能冲

网友:
这中有可能是充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SONY的这样问题,具体型号不清楚了,也是没有修好,直接换板了,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充电,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不定时,还没 碰到。。。索尼修的少

网友:
你那个很有可能是充电管不良,可以换个充电隔离管试下,很有可能是性能不良,还是涛声依旧的话你就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