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装win7正常,mac系统触摸板不灵活

楼主(2016-11-16):
macbook A1278,版号820-2936-A,装win7系统鼠标键盘都正常使用,换mac系统,鼠标移动就一卡一卡的,请问各位大师有修过此类现象吗?大概从什么地方动手?
PS:因为怀疑键盘或触摸板有问题,所以板拿到同型号的机器试过了,故障也一样,还有硬盘也换过,另外装机测试时,除了键盘和触摸板,其他外设都没装,就是为了排除其他外设引起的故障。

网友:
以前遇到改mac就慢,win7正常

网友A:
建议换个苹果系统。

网友:
NV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 是固态硬盘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苹果系统。

换了,用了同型号机子的硬盘和系统,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这款版号没有NV芯片,是BD82HM65的南桥,加焊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苹果遇到的不多,期待楼主修复结果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吧!

网友:
smc重置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