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单板开机80ma.刷机报错40.

楼主(2016-11-16):
机器进水.我现在不知道是硬盘.还是cpu.坏了.请维修的朋友给个指点.谢谢了..........

网友:
刷机报错40一般是硬盘问题啦

网友:
上次碰到过 80毫安的 是CPU坏了

网友:
用手按住cpu 刷机 看报错

网友:
40 硬盘问题   可以尝试重装硬盘或者重写底层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你打照相的MIPI总线值,如果是无穷大一定是CPU空焊,值如果正常就重置硬盘。

网友:
40MA-80MA之间归零,CPU虚焊;
电流80MA左右停(I2C总线、UART 总线上的芯片有问题,显示供电、U2、上盖;先强制DFU看是否联机,只要CPU下层没问题,USB芯片正常就可以联机;(强制DFU后80MA变成60MA-70MA左右不联机一般是USB芯片问题);

进水机你可以根据氧化腐蚀的情况来判断哪里出了问题。检查一下硬盘和cpu这俩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和硬盘到cpu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