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 DBC-320002001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6 DBC-320002001失败维修案例

  一、问题、现象描述

  故障单板022NKM1482006037用串口精灵发AT命令(at^devcheck)检测关键器件报GPS芯片失败,此板之前更换过U300(CPU)、U5604(GPS 芯片)、TCXO5602(GPS 的 26MHz 晶振)故障现象不变,初步判断导致这种情况的有两种:一是CPU与GPS芯片的通讯信号有问题;二是 GPS芯片未正常启动导致。

  二、分析与对策

  1、分析

  要维修这类故障(320002001_DLDeviceCheckAT),首先我们要了解该故障的检测原理,该故障是通过CPU的I2C线路检测I2C线路上面所有器件与CPU之间的交互,交互OK该项测试通过,如果某颗I2C线路上器件有问题就会导致该项测试失败,通过图纸上GPS芯片的电路(下图为GPS芯片的线路图)可以看出此单板GPS未采用I2C线路连接,而是采用了CPU的UART串口进行的交互(和 I2C 的线路检测原理一致)。

  了解了测试原理现在问题就很明朗了,单板上电让其启动后用串口精灵发at^devcheck先唤醒GPS芯片,量测该芯片的供电和时钟信号发现都正常,这说明该芯片是收到CPU发出的唤醒信号,并且启动了,那么导致这种GPS检测失败的就只有可能是GPS的反馈信号到CPU出了故障,由图纸可以看出该芯片跟CPU之间的通讯信号有4路分别是:SOC_GPS_UART3_TXD,SOC_GPS_UART3_RXD,SOC_GPS_UART3_CTS_N,SOC_GPS_UART3_RTS_N,分别量测这四路的对地阻抗发现R5602第二脚阻抗偏大,正常板为0.45到0.46之间,此单板量测到阻抗为0.58,由于R5602电阻为未贴料,初步怀疑U5604或者U300虚焊。

华为荣耀6 DBC-320002001失败维修 图1

华为荣耀6 DBC-320002001失败维修 图2

华为荣耀6 DBC-320002001失败维修 图3

  2、对策

  重新更换U5604芯片,发现故障现象依旧,拆除U5604量测R5602第二脚无阻值,查看PCB走线图发现此点连接U5604 A2脚和U300 BF50脚,量测U5604 A2脚到R5602 2脚线路为导通。怀疑CPU虚焊或PCB开路,拆除U300(CPU)后量测R5602 2脚到U300 BF50脚不导通,PCB走线开路。

  三、处理结果

  确定为PCB不良导致CPU和GPS芯片之间通讯故障。

  四、建议与讨论

  从以上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出维修此类故障的关键,在于搞清楚故障芯片与CPU之间的通讯原理,只有了解了原理才能做到准确定位。

网友:
会不会是摔过的机器??

网友A:
这么精确的数值从哪来的,只差0.12欧姆找出了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精确的数值从哪来的,只差0.12欧姆找出了问题所在

工厂维修流程图,当然精确。

网友:
楼主能分享整机维修流程图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