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换屏幕后亮度调节不正常

楼主(2016-11-16):
联想g400S换屏幕后亮度只有两档,最亮或者最暗吧原装屏幕数据写到新屏幕后亮度调节正常了。 联想G400s解决换屏幕亮度调节不正常.rar (271 Bytes, 下载次数: 15)

网友:
吧屏上的码片互换下就好啦

网友:
不只是联想这样别的机子也行

网友:
互换也可以

网友:
经常有这个情况   换码片

网友:
换码片就没有保修了,这个问题也有点麻烦。

网友:
这是屏幕码片程序问题

网友:
类似问题一般都是屏幕的程序造成的

网友:
互换码片就可以了  或者买屏的时候和卖家说清楚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三星好像也有这种情况吧

网友:
可以做一个码片刷写工具,很简单的,

网友:
用根废屏线做个刷新线就行了,不用互换码片那么麻烦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码片不对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是跳屏的我一般都找一模一样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