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问题描述

  单板加载PASS,BC测试320004001_DLSoftCheckAT失败,报AT^GETBALONG? err!

  二、定位过程、 根本原因分析

  (一)定位过程

  1、开机后用串口精灵发送AT^CPSTATE?指令,返回:modem_list_info:name. "viacbp82d",device."viacbp82d_boot",order.2,modem_state.0→"MODEM_STATE_OFF";ERROR(错误),说明CDMA Modem没有工作。

  2、CDMA Modem芯片位置号为U4200,一个芯片需要工作的基本条件是:电压、时钟、复位。当这些条件都正常,测量GPIO_083_SOC_CDMA_UART2_TXD、GPIO_084_SOC_CDMA_UART2_RXD信号,判定AP侧不良还是CDMA Modem芯片不良。

  3、工作电压:从原理图可知CDMA Modem需要的工作电压如下: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1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1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1

  而这些电压是通过原理图U4500、U4501、U4502、U4503输出的,其工作关系如下: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2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2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2

  当VBUCK5_1V8供电时,U4503输出C_VBAT作为U4502的工作电压。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3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3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3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4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4
华为MATE7主板检测balong-modem失败维修 图4

  当U4104输出一个MDM_PWR_EN使能信号给U4501、U4502时,则U4501输出VDD_P_CORE1V2、U4502输出VDD_IO_1V8、VDD_DIG、VDD_UIM、VDD_MIX这四路电压给CDMA Modem使用。

  VDD_DIG使能让U4500输出VDD_P_PLL1V2给CDMA Modem使用。

  4、复位信号:U4502工作时,输出一个3.0V高电平DIG_RESIN_N,作为CDMA Modem复位是上拉电压。CPU通过GPIO_113_AP_RST_M输出高电平信号,使mos管Q4501导通复位CDMA Modem。复位测量点C4203正常电压2.98V。

  5、时钟信号:CDMA Modem的时钟源为X4601,经CDMA RFIC(U4601)驱动输出19.2M时钟。

  6、该故障单板CDMA Modem芯片各工作电压正常,但是大约23S复位CDMA Modem一次,测量无19.2M工作时钟。

  (二)根本原因分析

  测量时钟晶体X4601的1、3脚无19.2M时钟输出,说明晶体没有起振。起振条件需U4601给它一个初步振荡,当振荡达到X4601振幅时即可自振荡输出19.2M。测量振荡电压VDD_DCXO有3.0V左右,供电正常。因此,可判定是CDMA RFIC(U4601)不良导致无19.2M时钟输出。经过照3DX-RAY,未发现焊接异常;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焊接引脚未发现异常;更换U4601后,CDMA Modem工作时钟DCXO_DIG正常有19.2M。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CDMA RFIC(U4601)不良导致CDMA Modem不工作;更换下来CDMA RFIC(U4601)物料进行了交叉验证,故障随物料转移,可确定为物料问题。

  四 、经验总结

  在判定一个BGA芯片不良,一定要保证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
好高深啊,看的头大了,就是换U4601好了吗?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手机维修 好难感脚

网友:
楼主是在华为工厂吗?做的是华为手机高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