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维修案例

  1、问题描述

  不开机,更换壳件,仍不开机,按开机键,观察电流为36MA。

  2、问题分析

  a、手机开机的四个必备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存储器(开机程序)。

  b、插USB供电,量测手机PMU供电均正常。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维修 图2

  c、量测CPU的复位电压RESETB 1.8V也正常。(量测点C301)

  d、用示波器量测手机时钟X101的频率,只有10KHZ左右,正常的为26MHZ。

  3、最终结果

  更换X101后,主板OK。

  4、解决过程

  a、按开机键,PMU给各个模块供电,同时给U103提供32K时钟,让其工作。

  b、U103正常工作后,会让X101时钟工作,然后U103获得26MHZ时钟脉冲,最后U103发给CPU CLK1_BB(26MHZ)时钟脉冲让CPU正常工作。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维修 图3

  c、所以在手机不开机时,我们不能只量测电压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要仔细查找与开机有关的电路。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维修 图4

  5、问题拓展

  在遇到小电流时我们的固定思维是存储器损坏,但也要注意时钟的频率,因为手机没有时钟信号,就无法开机,此时手机电压供电均属正常,所以我们要仔细量测,避免时钟损坏而误判其它料。

网友:
手机的时钟也会坏,X101是晶振吧

网友:
手机门外汉过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能打整个图纸吗。这样更好啦。

网友:
分析很到位~就讨厌那些不测试就换的~

网友:
老机器,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