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畅玩版无信号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畅玩版无信号维修案例

  一、问题描述

  客户反映无信号,发现手机读卡,且IMEI号正常。但两个卡都无信号 。

  二、问题分析

华为荣耀3C无信号维修 图1

  1、查看来料版本,发现不是该机型最新版本,于是升级到最新版本,现象依旧。

  2、拆机更换A壳,更换新的A壳后依然无网络。

  3、拆成单板,目检单板天线接口正常,单板外观正常。

  4、量测给U101供电的VBAT(C127)电压正常,量测给U103供电的VRF18_PMU(C115)正常,VIO18_PMU(R119)正常,U103的时钟 (X101)也正常。

华为荣耀3C无信号维修 图2

  5、用频谱仪量测RF发射功率,量测J3901功率异常,几乎无功率,从初始端量测,发现U103发出的功率偏小,跟正常单板对比,衰减很大。

  三、最终结果

  更换U103后,主板OK。

  四、解决过程

  1、首先量测GSM功率发射,先量测GSM1800,中心频率为1710.2MHz;

  2、打开频谱仪的电源开关,开机后按复位键MODE Preset;

  3、通过信号线把被测信号接入RF IN测试端口;

  4、按频谱仪的FREQ Channel按钮,设Center Freq为1710.2MHz;

  5、按频谱仪的Marker 按钮,设Marker的频率为1710.2 MHz;

  6、按频谱仪的Span X Scale按钮,设Span为20MHz;

  7、按频谱仪的AMPTD Y Scale按钮,设Ref Level为10dBm,设Scale/Div为10dB;

  8、打开手机功率发射软件,让手机GSM1800通路发射功率;

  9、量测手机GSM1800通路的元器件:

  首先量测J101率(异常),

  a:说明GSM1800通路有问题,从J101前端开始量测。

  b:量测U101发射出的信号功率(量测点R118)偏小。

华为荣耀3C无信号维修 图3

  c:量测U101的前端(R125)几乎无功率,说明U101的前端U103发射的功率较小。

华为荣耀3C无信号维修 图4

  d:与正常单板比较差异较大。更换U103后主板OK。

  10、拿良板比对GSM1800通路的波形功率是否正常。

  示例如下图:

华为荣耀3C无信号维修 图5

  五、问题拓展

  手机信号只与RX有关,大多无信号只与收发芯片和天线开关有关,在维修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外观因素影响了RX信号的接收,没有外观因素的影响,就用信号测试仪器量测手机的功率。量测手机的功率,是解决信号故障最有效的途径。

网友A:
频谱仪和示波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和示波器一样吗?

不一样的东西。频谱仪很贵的,一般只有工厂才使用。

网友:
很专业,像是工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