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开机屏白屏 蓝屏 绿屏 来回切换

楼主(2016-11-16):
今有一台机器y410p 开机屏白屏 蓝屏 绿萍 来回切换 外接显示正常 以前客户说也出现过这种现象 换过屏线好过 用了一段时间又是这样了 屏客户自己换过 侧过屏线是正常的 现在只能是板子问题了 显卡加焊过 lcd接口 直接是挂在 cpu上的 求高手指点
cpu
显卡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 有没有问题

网友:
线确定没有问题,重点查下接口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 我是小白路过

网友:
有屏屏线的话替换测试就行,没有的话不好判断

网友:
屏线换过还是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显存,靠近cpu的那个容易虚,重植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