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16):
今天接到一台CQ61的机器,开机瞬间掉电,电流跑到0.45,刷BIOS不管用,偶尔也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大多数时候不开机,这个机器有通病吗
刷BIOS

网友:
瞬间的话,你得两下是否有内存供电,要么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虚焊?

网友:
这个电流,肯定还有电压没上来,

网友:
细查线路吧 应该有供电不正常导致的掉电

网友:
看掉电的时候电压是否都正常不

网友:
你不想查线路的话,就先加焊桥吧,但也可能是缺电压哟。

网友:
cpu电压 起来了吗

网友:
没有通病,你要查下不开的时候,CPU供电那些出来没有,不开机的情况下,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AMD的亮机是要到1.2以上电流才能亮机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直接干显卡 显卡问题导致的掉电 时好时坏,坏的时候连CPU电压有时候都不出来

网友:
显卡做了吗

网友:
干显卡 干干

网友:
查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桥换过了吗。加焊不是万能的

网友:
加焊不是万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比如网卡声卡

网友:
查电路吧 多数是由电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我拆开拆下就能开机 放个一天就开机掉电 开机有时候到0.5 有时候到0.7 掉电 楼主修好了说下啊

网友(2016-12-16):
就先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