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一体机怎么拆啊

楼主(2016-11-16):
C200一体机怎么拆啊  前后都拆不开?姿势也换了, 就是不行,

网友:
这机器灯管容易坏。塑料的。

网友:
开了, 从后面拆 , 卡扣 太紧了,

网友:
网上有视频教程的   啥问题啊

网友:
这个烂机器  垃圾配置。

网友:
我这个 上电没待机,  5V短路 后面一颗电容坏了。

网友:
壳扣得很紧,没有拆过的人可能会觉得无从下手 ,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