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刷bios可以亮 放一天就开机不亮

楼主(2016-11-16):
x220 主板无修成色好开机0.7-0.8 有跳变不亮  刷bios可以亮 放一天 再开又是一样有遇到的么

网友:
可以试着更换一下bios芯片,如果不成功,那么久查下RTC电路 是否有漏电情况 ,最后换南桥

网友:
可能还是BIOS 问题   我记得有一台  也是BIOS 刷了三次才好

网友:
可能是有零件被你加热后好了,放了一天又不行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 BIOS附近原件的问题吧

网友A:
   X系列的很多都要刷原厂的BIOS。不然就会有其他问题。 我上次遇到个X230的。刷了风扇报错。论坛都差不多下完了。最后去TB买了个原厂的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系列的很多都要刷原厂的BIOS。不然就会有其他问题。 我上次遇到个X230的。刷了风扇报错。论坛都差不多 ...

是刷的原厂

网友:
应该是加热到哪里。主要看下桥吧晶振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焊接BIOS芯片时加热到了桥吧。可能是桥虚了。

网友:
应该是刷的时候加热了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