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无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6):
华为荣耀3C畅玩版不开机无电流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开机无电流。接程控电源后,短接KEY1002开关机键弹片,观察程控电源电流为0。用镊子短接R507现象依旧。

  二、原因分析

  检查主板外观良好,接上程控电源短接KEY1002测量开机必备电压,R511(此电压为VBATT电压)电压为3.9V,KEY1002(PWRKEY开机电压量测点)为3.9V,X101阻抗电压都正常,测量PMU输出电压L501(VPROC_PMU)电压无输出,L502(VSYS_PMU)无输出为0V,C524(VEMC_3V3_PMU)电压为0V。正常单板这几路电压都有电压输出,由此可初步断定为PMU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PMU U501故障排除。

  四、问题扩展

  1、遇到开机无电流的,先检查外观,查看开机通路的器件有无异常。开机无电流一般有四种原因:

  (1)电池接口虚焊;

  (2)开机键损坏;

  (3)开机键相关电路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导致PMU无输出电压。

  (4)单板短路导致无电流。

  2、因荣耀3C畅玩版的单板开机是低电平触发,所以接上电池不按开机键的情况下,R507会有3.9V的电压,如果U501各路输出电压线路有任何一路短路,都会导致开机无电流或开机大电流,在测量时要心细,切忌不要漏掉一些关键的电压。

  各量测点如下:

  PM电压输出表: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无电流维修 图1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无电流维修 图2

  无电流维修相关流程图(无短路的情况下):

华为荣耀3C不开机无电流维修 图3

  若发现短路单板导致无电流的,应该首先确定是不是VBATT短路导致无电流,若VBATT没有短路,则应该仔细量测PMU的输出电压有无短路,短路则按照通路中的相关元器件来分析。

网友:
谢谢 这帖子写的非常仔细

网友:
这板子的图纸呢??

网友:
精彩。有顺序有参数。受益啊

网友:
标准的教程学习了,谢谢。

网友:
问一下程控电源就是说的电流表吗?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手机维修 好难感脚

网友:
学习了,不过维修难度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