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 开机电流到0,24左右不动 电压全部出来了

楼主(2016-11-16):
联想s410p  开机电流到0,24左右不动  电压全部出来了  怎么办  会是bios的问题吗  谁遇到过  求解啊

网友:
cpu 电压有?

网友:
按时序走一遍

网友:
就算是板载的CPU,0.24电压也不至于圈出来吧?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应该还是少电压,查转换电压相关。

网友:
板载U的电流是不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呗

网友:
这个电流电压全部能出来?

网友:
cpu虚焊  假焊  ok

网友(2017-07-26):
这个问题 上三板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