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土炮第一发,自制BGA 不看后悔

楼主(2016-11-16):
废旧机箱一个,发热砖4片 ,温控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
24V直流电源一个,开关一个,电源指示灯一个,发热指示灯一个。
固态继电器还没到货,

因为实验阶段,固定件用的是木条成功后换铝条

一次只能上传到这里,明天继续

网友:
问什么看不到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土炮第一发,自制BGA 不看后悔

还需要一个好支架,就全了,可以开炮了。

网友:
支架怎么是木材做的呀

网友:
还没见到关键的上加热,,,

网友:
二温的吧   是吗

网友:
两温的,上面用850a 已经试验了几次可以用,等试验成功就换好的架子

网友:
楼主好历害,期待作品

网友:
光是一个下加热,上加热用什么呢?

网友:
表示 ,这个太费时间了。反反复复需要调整。

网友:
厉害厉害,可以自己做个BGM台

网友:
楼主这没有安全隐患吗    能长久、?????????

网友:
楼主这手工活可以啊 真有耐心

网友:
个人建议,发热砖下面垫个隔热材料,,这样是连着主体一起烘烤吧,还有固定件要怎么办,,呵呵,该不会直接放上去吧,一加热板子就会翘起来的哦。

网友(2016-12-22):
真干净,我的就跟破烂场一样,平时怎么保养的。

网友:
高成了  分享下成果哟

网友(2017-01-31):
楼主介绍一下使用方法啊

网友:
是二温的 BGA

网友:
二温的BGA

网友:
这个实在太厉害了!牛

网友(2017-03-13):
土炮diy不难,问题是支架外壳没材料

网友B:
很牛逼的样子,不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有电路图不

网友:
搞烤火的管子就可以了!只要恒温200度就OK拉!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牛逼的样子,不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

发热砖4个100块  计时器,温控器是自己的大概300,继电器20   24VDC电源旧的一共就这么多合计不到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热砖4个100块  计时器,温控器是自己的大概300,继电器20   24VDC电源旧的一共就这么多合计不到500

成功率能达到90%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率能达到90%以上吗

目前都成功了,只要温度和时间控制好没问题

网友:
楼主炸天了要

网友:
这都可以自制bga土炮了,绝对的牛,不服不行

网友:
支架不能用木材,要不然受热会有点变形,怎么也得用铁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