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3G 独显 板号DAZRQMB18F0 REV:F EC合成BIOS 附亮机图

楼主(2016-11-16):
V5-473G 独显 板号DAZRQMB18F0 REV:F EC合成BIOS ME版本:v9.5.3.1520
原来机器是不触发,论坛下载下来那些原机备份的bios能触发了但是都不显示只好自己动手合成了。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2016-12-21):
刷了不亮机啊 还是要原机的合成下才能用吧

网友:
现在分难赚,楼主可别骗人。

网友(2017-07-23):
经过实践验证  是好的   可以使用

网友(2017-10-06):
楼主请问你这个BIOS是怎么合成的?下载下来的biso只有4.4M

网友(2017-12-21):
刚修到一台开机能亮,半分钟左右掉电的,试一下楼主的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楼主的这个BIOS解压后,只有2M,应该是给CPU反面的U14用的吧。

网友:
从楼主的文件命名来看,你可能不太懂此机双BIOS设计原因。
其实,EC的BIOS是集成再EC内部的。
双BIOS,有一个是主BIOS,另一个,一般是给UEFI引导用的EFI系统。

网友:
经测试,楼主的BIOS果然OK。解决了半分钟掉电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不行,看来不是2M的BIOS问题。

网友(2018-03-08):
单BIOS还是双BIOS??、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的也是亮机慢 下载来试试@@@@@@

网友(2018-04-30):
我的是不亮机,,,,,,,下载看看吧

网友(2019-01-30):
电流0.59   下好多都不行了  再试试楼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