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z-5523

楼主(2016-11-16):
dell 15z-5523开机不亮 然后报3声警,后来我看主板上在网口旁有个开关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就拨了一下 然后就不加电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休眠吗???????????没遇到过

网友A:
有图纸吗?查一下看看是干啥的!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你正好把它的电源线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查一下看看是干啥的!

没有 这也是很神奇 开始报警的时候看论坛都说是bios问题  这真搞不懂

网友:
学习学习 辛苦楼主

hsy888 -2

网友:
拆开 再装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驳回去看看吧

网友:
没遇到过,找图张看看

网友:
我找到问题了是5V短路了  把桥供电边上的一个管烧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网卡25M的晶振。

网友:
那个开关是做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