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苹果笔记本装win7系统

楼主(2016-11-16):
这台机器本来就换成win7系统了  后来因为系统卡  拿过来重装   我把win7  系统文件ghost进去  重启后只有一道小横线一闪一闪的   不知如何是好了  硬盘模式也看过了是MBR

网友:
苹果装ghost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装ghost系统,

大兄弟  那要怎么做  我不懂啊

网友:
安装版的好些

网友:
当然是安装版啊

网友:
前几天我装 了一个。就和装普通的电脑一样的装就好了

网友:
苹果电脑GHOst?找个安装版的试试 具体方法论坛都有的

网友:
我们都是用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