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故障 一台三星显示器 型号为:MODEI;206BW

楼主(2016-11-16):
一台三星显示器 型号为:MODEI;206BW ,
   1:故障描述:把显示器与电脑连接好,给显示器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后显示器屏幕就
曾现出闪烁状态;一亮一黑。黑的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一片黑,亮的瞬间 是可以清晰直观的看到有电脑桌面,可以判断出是显示器的问题,注意{
客户说此现象闪烁十到二十分钟后可以正常使用}
   2:检修思路;个人觉得是不是背光高压的良呀?变压器有问题?或者是电源板12V滤波电容不良照成电压不稳呢?

网友:
应该是背光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要问,不会是高压及背光的问题,应当是电源或驱动板的问题,,最可能的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带负载差,直接修电源。

网友:
电源电容不行了,,,,

网友A:
这是叫大家猜吗?猜对了有奖励吗?

网友:
你机器有没有拆开看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叫大家猜吗?猜对了有奖励吗?

   因为客户说两天内还要用电脑做资料,大概后天才拿过来修理!因为很少接触显示器所以才叫兄弟们给点思路撒

网友:
把你怀疑的先修一下   不行再来问  你这样问我们也只能告诉你 去修你怀疑的部分

网友:
400V滤波电容鼓包或者老化      反正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12V滤波电容怀孕了

网友:
12V电容鼓了。 全换就好。 修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要检钱了,拆开一看,电容鼓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维修的。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不是背光

网友:
故障应该在电源板这块

网友:
应该是背光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客户说两天内还要用电脑做资料,大概后天才拿过来修理!因为很少接触显示器所以才叫兄弟们给点思 ...

那也只能等你把机器拆开,看到表面故障和测量的数值之后才能告诉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