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不开机

楼主(2016-11-16):
k43SD 4.1 大面积进水 CPU座都进水 靠近闻一下还有焦味 能换CPU座子吗 成功率大吗
不开机
cpu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换cpu座子风险太高了吧

网友:
座子是可以换的,但是换完还有无问题就不好说

网友:
座子换是可以换,能不能换好就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