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华庭H61 6卡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16-11-16):
有一个停了几天电 然后点不亮了,还有一个好像是碰断了2根针,我不确定是不是碰断了,反正就是点不亮了

网友:
好复杂啊  希望楼主快修好

网友:
第一个刷BIOS试试,第二个要换U的座子了。

网友:
拍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停电点不亮可能放电能亮,可能刷BIOS可以

网友:
主板是容易坏的东西,我用着好好的主板,有时候没有用了,又拿出来用就坏了。真是无头绪啊。

网友:
建议先coms放电,或者扣电池

网友:
这样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什么信息也没有

网友:
还有把内存条擦擦,如果两个内存条的话,先去掉一个,拔掉没用的外设,如打印机,360WIFI等,如果还不行,,,搞个诊断卡看情况,还有就是你碰段啥位置的针楼,检查一下针脚与针脚不要链接到一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