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有时候用着自动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6):
我的电脑有时候用着自动黑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脑有台式机还有笔记本,台式机显示器主机都会导致。还不知道是不是休眠导致,一般我都建议客户换机器

网友:
你先换个显卡再说,,,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   不然视为刷分

网友:
是台,是本,一般什么情况下黑

网友:
硬件问题居多  一个个排除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也太不清楚了,说具体点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楼主你是客户还是同行啊。

网友:
送给别人修吧,你搞不定的

网友:
一点都不懂  就别折腾机器了  拿去电脑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