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_G41M 无复位 已解决

楼主(2016-11-16):
内存  南北桥供电正常 ,无总线供电,查pu320  APL5912KAC-TRG   第8脚EN无输出,量后面的二个三极管PQ720/PQ721,发现PQ720的pn结为1.1v,更换为t04恢复为0.6v正常,en正常输出为5v,亮机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昨天刚修一个,一样的故障现象,一样的故障原因,也是用T04代换。

网友:
慢工处细活。不是那种三板斧维修

网友:
有图纸  修这种供电问题  还是挺好修得

网友:
最近这个联想的板子一个问题  CPU风扇不转 时钟芯片不工作导致的

网友:
可以把PQ721拆掉,,试试可不可以!!

网友:
联想这个型号板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