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5-s531开机报错

楼主(2016-11-16):
接到一台lenovo s5-s531,开机报0187 2200 2201 三种错误,之后进入系统蓝屏。机子上板载有一条2G 内存,另外内存插槽还有一条8G的内存,我把8G内存拿掉就不报错了,正常。这时再装回去也正常,那么关机 ,把机子试着拍几下,抖几下,开机就又报错了,如此反复,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请各们指教!!!

网友:
8G内存在别的机子上试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