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8M开机不跑0.24不显 ,已修复

楼主(2016-11-16):
  华硕W508M开机跑0.24不显示,板号是X550MD REV 2.0.     看论坛好多都是刷BIOS,搞EC,我也搞了好久都不显示,后来加热一下显卡和ANX1121芯片,插电开机跑0.3A,OK了,哈哈,希望大家参考一下,说得不好大家多不涵!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上电0.24加热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是的,我本来也是写BIOS,搞其他的,都是不行,后来都不想修了,就加热一下显卡跟那个芯片,没想到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上电0.24加热下显卡就好了???

应该是那种低电压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