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AA12T 不触发,唰BIOS开机成功

楼主(2016-11-16):
今天接了一台索尼SVE14AA12T不触发, 版号:MBX -273   3V 5V有,唰双BIOS能正常 开机如下图,只唰一个不行的,得两个都唰,

网友A:
这款机子双bios!?一备一用吗?笔记本双bios很少见!

网友:
只刷EC表示都不行吗

网友:
EC BIOS  打错了   桥BIOS 也参与触发啊

网友:
只刷一个不行  不是那个BIOS的问题  才不行的吧

网友:
这个如果是BIOS故障刷EC的肯定可以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一刷2个一起

网友:
我这个卡LOGO 不知道刷了管用不?

网友:
最好两个一起唰吧,成功率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双bios!?一备一用吗?笔记本双bios很少见!

现在很多都是EC 和桥都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