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带电池插电源短路

楼主(2016-11-16):
版号la-9641p  pq304短路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问题一出,就可秒杀

网友:
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放电管通了吧。

网友:
隔离管子 穿了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故障!快,准。

网友:
电池 放电管通了吧?

网友:
一般是充放电管出问题。,

网友:
把隔离管换了或者直接下了不用就行了,一样可以充放电的

网友:
好搞,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