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BQ24727充电求助,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6-11-16):
联想G480,版号LA-7981P,充电芯片型号:BQ24727插上电池能充3秒钟左右,就不充了,充电指示灯红灯闪烁,充电时亮白灯。不管充不充电,两根总线都是有波形的。
BIOS刷过,电池换过。求助大神分析!!!!

网友:
EC没换,像这样这两个总线都有波形应该EC没问题吧,BIOS也刷了,电池也换了
每次插电就能充电几秒钟,就停了,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也能开机,就是不充电

网友A:
那么就是芯片了。这个完全正确啊。那就是芯片输出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是芯片了。这个完全正确啊。那就是芯片输出不良

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是芯片了。这个完全正确啊。那就是芯片输出不良

芯片我第一时间就换了,问题一样

网友:
我也害怕充电电路!不知道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感觉是电流检测异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流检测异常问题

那这样应该怎么修?查哪里?

网友:
我也不会充电电路  哈哈哈哈哈哈看到就头疼

网友:
看反馈电池电压已经充足了,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感觉还是要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东西查细节,冲电芯片本身,周边,ec.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C:
acok应该要有电压的吧

网友:
有人会吗?帮忙分析下,会不会是EC内部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
刚刚把EC也换了,网上找了个剪板带程序的,能开机但是就是不充电

网友:
你把充电的上下管和电容换了是一下,

网友:
充电电路 着实比较头痛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附近 看看有没有电容电阻有腐蚀的

网友:
修好支会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k应该要有电压的吧

这个是没有电压的。有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
EC查过了吗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阻值不对

网友:
我最近修的比较多的是 隔离管出了问题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D:
人家都说换过电池了。。。。。

他说了“客户还买了一块新电池拿过来测试  结果 他两块电池都有问题”,最后再换了一块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