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X58(Flaming Blade GTI)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11-16):
最近私事甚多,无闲暇时间,难得今天有空,来篇例子来和大家分享。
同行丢来的一张富士康X58主板,说是收来的,点不亮。成色很棒,让搞搞。

板子到手后先目测,大致没发现维修痕迹。遂放手术台,打ATX排插上的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是在正常范围。于是上CPU和CPU小4PIN供电,点开机排针,顺利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代表无复位信号。

先测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1.56V,正常
北桥核心供电:1.12V,正常
南桥核心供电:1.52V,正常
南桥负载供电:1.08V,正常
QPI总线供电:1.22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3V,正常
CPU核心供电:0.94V,正常
看来各大供电都是正常的,那么测测主板上的时钟复位信号:
PCI-E槽的A11和A13\A14分别是复位与时钟信号,实际测得是0V与0.38V,0.41V。
PCI槽的A15和B16分别是复位与时钟信号,实际测得是0V和1.61V。
该主板用的IO芯片是IT8720F,第37脚就是总复位接受引脚PLTRST,实际测得是0V。

看的出来,这板子是有时钟无复位。

根据Intel的上电时序,当CPU供电正常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转换或者3.3V上拉电阻上拉,得到ICH_VRMPG信号给南桥。南桥在时钟,供电已经各路PWROK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发出全板总复位信号给主板上的各个设备。

该主板用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6,第45脚便是VRMPG信号发出引脚。通过跑线,顺利跑进南桥附近的一个O欧姆电阻以及滤波电容。通过打对地阻值,发现是450欧姆左右,按照经验来判断,这是正常范围。通电测试过程中,该引脚一直是3.3V高电平信号,因此有理由相信,南桥是完全接受到这个信号的。

那为什么没有总复位发出?测试过程中发现,与北桥剧烈发热相比,南桥一直是不温不凉,像是没有工作的样子。该主板用的是82801JB的南桥,也就是ICH10,这个南桥正常工作时候是相当热。因此有理由怀疑:
1,缺信号,缺时钟等工作条件,导致南桥没工作
2,南桥损坏
和82801GB南桥不同的是,82801JB南桥损坏概率同比还是比较低。因此我更倾向于缺工作条件这个方向点。因此对主板开始大面积的仔细观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时钟芯片附近,发现了猫腻。

仔细看,原来是断线,这个一端是走向南桥,另一端通向一个33欧姆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是连接时钟芯片的第三脚。

该主板时钟芯片型号是ICS9LPRS139AKLF,第三脚是CK_33M_ICH,也就是说是南桥的33M时钟,这么重要的一个时钟断线,那结果可想而知。

补线完毕后,上电测试,结果不言而喻。做个系统拷机2个小时,都很稳定,板子算顺利修复。

没有什么能贡献的,唯一就是经验分享,如果大家感觉我写的不错,就请赏点分给在下,感激不尽,谢谢大家。另外也祝迅维网越来越好!

网友:
分以加,版主这个帖子写的很详细

网友:
实实在在是神人呀,厉害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的时候  就教过南桥的33M时钟会引起无复位   都忘记了

网友:
早已仰慕楼主的理论很厉害啊在哪里学的

网友:
楼主心细,好眼力

网友:
楼主只金精火眼牛B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专业细心

网友:
分析很好很透彻

网友:
大神出品,什么时候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这都能修好 ,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写的确实不错

网友:
断线这都能被你发现

网友:
新主板的信号名字是不是要死记硬背啊?比如QBI供电

网友:
这也太细心了 鼓励

网友:
最喜欢看你的贴了,看

网友:
最喜欢看你的贴,每次都有收获。请大神讲下桥的几个供电的英文标示,多谢!

网友:
很详细,值得学习,收藏了

网友:
思天大神修板真的是行如流水呀。赞

网友:
厉害  大神级别的

网友:
又一次膜拜大神了。。。这次又涨知识了。。。这次总结了,修板技术跟细心是分不开的。

网友:
理论分析太强悍了,帖子排版也非常好,看的赏心悦目。

应该成为精华文章,成为我们学习的动力

网友:
真的是很细心啊!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越细心越成功

网友:
版主大大,这个PLL1.8V供电是从X58开始有的嘛?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PWROK怎么没检查一遍分析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网友A:
向轩辕大大学习,每次看你的帖子都印象深刻。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在贴吧也是一样,很受教。不知是否能PM你的Q号给我?有事相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轩辕大大学习,每次看你的帖子都印象深刻。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在贴吧也是一样,很受教。不知 ...

1689562259,加我的时候你备注下那里看到的。一般不怎么认识的我都不加。

网友B:
飞线后有必要绿油处理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后有必要绿油处理下吗?

有条件就最好处理下,防止氧化或者受外力导致断线。

网友C(2016-12-16):
很精彩的维修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精彩的维修思路,谢谢分享!

共同学习进步,思路就是用来分享的

网友:
LZ思路清晰,观察仔细,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啊,,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