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上U无U电压不上U有电压维修

楼主(2016-11-16):
先来张图
这块主板是昂达H67/H61主板。其实真正型号是H61N 6.0的

这块主板问题我碰到了跟论坛一样的问题 就是上U无CPU供电
不上U有CPU供电1.02V【论坛的那个人没修好】
那么 这次被我碰到了这种问题,这问题我拿到手我也觉得很郁闷
这问题很难确定在哪里出问题,因为修过华硕B85这类似问题,不过B85那问题在CPU管理芯片EN有时不出引起的
那么这块主板问题有点奇葩咯
测量CPU 芯片主要输出供电都有
却CPU上管无电压【上U后】这问题就出来了
测量管子也正常,没有不良现象
管子旁边小原件也正常
想起会不会是CPU座子问题,扔到烤箱去烤这半小时拿出来用风扇吹凉
继续测试还是一样,这问题棘手
最后还是想起会不会电容的问题,干脆把整块主板的电容统一换掉效果出来
上U测试 电压有0.58赶紧装好测试点亮,之后把其他的电容换回原来的电容测试发现上U无电压,看来是这问题了

这真是奇葩的电容,把主板其他地方的电容换回原来的,CPU下管旁边的换掉就可以了
装好上硬盘进系统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坏也是通病。

网友:
感觉是电阻的问题,不是电容~~~~~~~感觉,感觉。感觉。

网友:
遇到过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估计要返修

网友:
好像是8859引起的

网友:
我觉得是CPU主芯片问题

网友:
基本会返修,问题很棘手

网友:
这个维修的方法值得以后遇到故障借鉴一下!

网友:
有点奇葩啊,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如果有波应该好测试的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敬等楼主过一段时间来验证!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返修?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七彩虹G41的没修好,下次碰到这问题换电容看看

网友:
是不是6个电容中的一个性能不良?不可能6个都坏吧?!

网友:
这思路切入收藏了

网友:
8859  2个电阻通病不会是误打误撞把

网友(2017-01-08):
我也好奇有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