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热水器 jSP20 10hb不通电

楼主(2016-11-16):
型号如图  :

接上电源  按下开关没反应   不知道 哪里的问题

机子 只有 通电的瞬间  好像能通到继电器哒的一声然后没有反应   机子是二手的  说是使用正常   当时也没有试   就拿回来了

自己把机子装上后   通上电 发现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哎  自己是修电脑的     平时  也修修电视什么的   热水器 还没有接触过   这个热水器是自己用的    能弄好 就想自己搞下  不知道 从哪里 开整

心想   万能的【迅维】是强大的   应该有多才的 高手  给解答下       该从那里  开整  还是我哪里 没有接好

     我的插板是有电的    是不是  热水器的电源插上  按下开关  热水器的显示屏 就应该有显示的  还是  咋样   大家给看看

                     实在 不知道发到哪个板块了  就发这里了

                                                                               谢谢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1-19 14:08):
实在办法  叫了  美的售后 过来看   换了控制板  换了显示板  后 好了    郁闷  咋坏 那么多    修好 要了我300大洋      这个  社会  修家电 比修电脑 还赚钱     给同行 修个 本本  才收100多    晕死     改行...

网友A:
大神 快快快来呀   谢谢

网友B:
看来维修业务是扩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维修业务是扩大了,,,

自己的 想搞搞   刚买的二手的        刚拿回来  通电显示屏  还有反应  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 想搞搞   刚买的二手的        刚拿回来  通电显示屏  还有反应  然后就没反应了

你先拆开简单看看再说,,,可能问题不大

网友C:
还是买新的吧,二手的问题多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 快快快来呀   谢谢

如果自己想修的话先拆开看看。不过要注意安全、

网友D:
220V强电,自已修理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新的吧,二手的问题多多。

实在办法  叫了  美的售后 过来看   换了控制板  换了显示板  后 好了    郁闷  咋坏 那么多    修好 要了我300大洋      这个  社会  修家电 比修电脑 还赚钱     给同行 修个 本本  才收100多    晕死     改行..     卖的那个人 给报销了 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V强电,自已修理要小心啊

实在办法  叫了  美的售后 过来看   换了控制板  换了显示板  后 好了    郁闷  咋坏 那么多    修好 要了我300大洋      这个  社会  修家电 比修电脑 还赚钱     给同行 修个 本本  才收100多    晕死     改行..     卖的那个人 给报销了 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想修的话先拆开看看。不过要注意安全、

实在办法  叫了  美的售后 过来看   换了控制板  换了显示板  后 好了    郁闷  咋坏 那么多    修好 要了我300大洋      这个  社会  修家电 比修电脑 还赚钱     给同行 修个 本本  才收100多    晕死     改行..     卖的那个人 给报销了 维修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在办法  叫了  美的售后 过来看   换了控制板  换了显示板  后 好了    郁闷  咋坏 那么多    修好 要 ...

这才叫靠技术挣钱,哪相咱修电脑的,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办法  叫了  美的售后 过来看   换了控制板  换了显示板  后 好了    郁闷  咋坏 那么多    修好 要 ...

现在修家电的比修电脑的挣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才叫靠技术挣钱,哪相咱修电脑的,嗨

主要是修电脑的做的人比较多了,就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修电脑的做的人比较多了,就不值钱了。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