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5 开机不显

楼主(2016-11-16):
hp CQ42 i5 开机不显 独立显卡 216-0774008 开机1.3跳一下回到1.1 不动 不显 是不是显卡问题? 两个bios都刷过 故障一样 显卡加热过一样tq
显卡

网友:
先要确定内存是否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支持检测卡 ,找个检测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吗?可以断开独显看下

网友:
修过几台是屏,屏线的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没法就干显卡吧 干了才知道

网友:
看电流想显卡的问题,具体还要好好排查排查

网友:
屏与屏线都得差,前段时间一同事碰到过的,刷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你猜怎么着,原来是屏线虚了。